请问在氮气和普通压缩空气上选电磁阀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楼主(2007-02-05):
请问在氮气和普通压缩空气上选电磁阀有什么大的区别吗??压力都是100PSI

网友A:
区别倒不是很大,但是一定要选择质量好的,国产的确实不过硬.我吃过亏.

网友B:
差不多一样的, 16公斤的气体没问题的, 但如果管线粗,要用球阀+电磁阀比较合理.

网友C:
请问楼上为什么要加球阀?

楼主:
我的同事跟我说要我选快速电磁阀用在氮气上~~`他说比较好!!

网友D:
我们用的是ASCO的,用2只,1221接的,氮气压力是150Kg的。

网友B:
To 天文,如果总气源管线是DN200, 怎么用电磁阀直接控制呢?楼下的说150KG的压力应该是液态氮了.

网友D:
不是液态的,是气体的

网友B:
应该是液态的, 比如液化气在瓶里是液态的, 但打开阀就是气态的了, 200KG左右的液氮在FIRE GAS领域用的很广泛...

网友E:
单纯气态的有一定的危害性,工业多用液氮的

网友D:
危险性是有的。我们有自己的生产装置。而且产品里也只能用气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