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2-05):
台达VFD-M变频器,显示过电流故障,检查电机正常,量了变频器输入电压400V,输出竟然达到600V,当时的频率是55HZ,请问这样正常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指针表测量比较准确,降低载波频率试一下

网友B:
是呀,你是用什么表量的,要用指针的。

楼主:
我用数字万用表,我量了别的变频器,输出也不会达到600v啊。

网友C:
 用指针表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D:
三相整流后,直流电压只要520V输出怎么会有600V???

网友E:
最好用指针表,数字表测时有干扰.

网友F:
普通数字表好像测量的数据不准确。因为频率不一样的!
但是一般也不会有那么高的吧!

网友G:
数字表测时有干扰!

楼主:
我的万用表是美国FLUKE的,质量应该还可以。为什么我在别台量就不会呢?我什么也没动等电机冷却下来后又好了,用了几天了都没事,就是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H:
用指针的

网友G:
就算是FLUKE,也有高中低档的问题吧,不是说质量不好,而是说它的采样频率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