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温度变送器有没有直接联糸

楼主(2007-02-05):
本人用的是西门子S7-300的PLC,CPU315-2 DP的,我有四个温度变送器,有两个是坏的,已经换了四次新的温度变送器,温度范围0~800度,最后一次是另一种型号,不过每次HMI上显示的都是800度,厂家将新的带回测试,温度变送器没有问题,我将PLC的通道也改为备用的点,还是不行,我不知道是哪的问题,现场温度变送器接地测试也没有用,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A:
1:你的程序里量话对不对
2:你模拟模块接线对不对
3:换一个输入模块试一下
4:你的屏蔽好不好
5:你的模拟模块不知是否挂在通讯的一端,读回信号的方法对不对(指程序)

网友B:
S7-300模拟量输入模块内是有信号选择的,分别对应热电阻、热电偶、4-20mA等。如果这些没问题,你就在检查程序了。

网友C:
我对这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是专门从事PLC和变频器的技术培训的,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培训请教我们的老师!也可以到你的企业里给你们的员工做西门子PLCS7-300的专门培训.我们会就你现在所提的问题详细的讲解!我的QQ:254660050

网友D: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或者跟我联系
suntao1682003@163.com

网友E:
我就用过1次300的,感觉很是麻烦.在模块的侧面有输入信号的转换模块,必须与使用的设备一致.再有很可能PLC内部元件损坏,尤其是4-20Ma输入,极性接反内部电阻就烧断了.我建议你将模块拆开看看内部是否有损坏.

网友F:
如果多次换模块不行就是温度传感器及其线路问题了.

网友F:
再就是模块设置不正确

楼主:
今天又搞了一下,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从热电偶到变送器(是指新的)我取的是4~20MV的信号,它的信号一直不稳定,一会是4MV一会儿是20MV,换成好的变送器,就可以,线接触的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接的挺紧的,PLC模块没有问题,PLC程序也没有问题,现在真的不知道下来做哪一步!

网友G(2007-03-12):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干扰引起的,我对你的问题分析如下,不管你用的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你现在用的温度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如果是两线制的话,那就由PLC模块来供给24V电源,模块量程卡就应该选择D,如果是四线制变送器,变送器由外部供电,量程卡就应该选择C,如果硬件上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试试把CPU的M接地试试,因为很多技术人员在调度时都没有把M接地,还有就是你的温度变送器不是隔离型,有干扰,建议更换为隔离型的产品,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信号隔离器,但是要增加投资,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很多,在不增加投资的基础上想办法把干扰消除就OK

网友H:
我用过300采集温度变送器模拟量,用PID温控,很好用的.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忘记了硬件组态模拟量要选好:0-10V,-10-+10,4-20MA,然后下载

楼主:
谢谢大家:
    现在问题解决了,以前可能是我太懒,其实是热电偶内部的线断了,我现在也是就用线替代了

网友I(2007-11-09):
EM231热电偶/电阻模块和EM231模拟量模块测量温度时候有什么区别?
当用输出为4-20ma后者0-5V的温度变送器时是不是要选EM231模拟量模块,如果直接就是热电偶/电阻就选EM231热电偶/电阻模块

网友J:
是不是线接错了,西门子的2线,三线,四线接法都不太一样的

网友G:
主,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干扰引起的,我对你的问题分析如下,不管你用的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你现在用的温度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如果是两线制的话,那就由PLC模块来供给24V电源,模块量程卡就应该选择D,如果是四线制变送器,变送器由外部供电,量程卡就应该选择C,如果硬件上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试试把CPU的M接地试试,因为很多技术人员在调度时都没有把M接地,还有就是你的温度变送器不是隔离型,有干扰,建议更换为隔离型的产品,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信号隔离器,但是要增加投资,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很多,在不增加投资的基础上想办法把干扰消除就OK

网友K:
你有没有通过温度变送器,或者是你的程序里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L:
请检查模拟量和数字量的变换

网友M:
干扰问题,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加隔离器。

网友L(2008-03-27):
太简单了点

网友N:
估计是信号开路了,系统无法读取到温度,所以系统直接显示最大温度,相当于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