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关于漏电开关跳闸的问题

楼主(2007-02-05):
设备的零线与地线之间有几十至几百千欧的阻值,或碰线短路是否会引起漏电开关跳闸.如果接地线未接在接地体上,只是设备金属外壳相连,情况是否一样.请各大侠多多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呵呵,把漏电开关的原理你仔细看过之后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B:
如果没有和大地相接,漏电开关是不会动作的,因为它没有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