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地线的问题

楼主(2007-02-05):
    装了漏电开关后不允许同时装置地线,是不是有这种说法?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装了漏电开关后,仍然可以装置地线.地线不要经过漏电保护器即可.

网友B:
你说的太模糊,是3相4线漏电开关还是3相3线漏电开关,还是单相漏电开关。这3样开关都有一个地线问题,为吗它有一个漏电保护问题。
          说的太多,看漏电保护一书比任何都强。

网友C:
褰撶劧鍙互

网友D:
漏电开关有三相的,也有四相的.三相的零线不经开关可以用,但是会出现误动作,只可三相三线设备上用,不带零线.四相的就可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E:
没有这种规定

网友F:
"装了漏电开关后不允许同时装置地线,是不是有这种说法?"此类说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