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坏了吗?

楼主(2007-02-05):
  请问各位:我有一台FX2N-32MR PLC出现CPU-E灯常亮怎么处理?CPU坏了吗?

网友A:
CPU坏的机率很小。http://www.quick-sine.com/cn/case.asp

网友B:
查一下PLC的输入部分

网友C:
清除内存
重新上电

网友D:
电池没有时会出现,
换新电池后清除内存即可

网友E:
上电后,打开三菱编程软件清除PLC内存.然后重新下载程序就行了.

网友F:
换个PLC试试!

网友G:
是不是里面的程序没有了.

网友H:
电池有电吗?程序有END指令吗?
http://www.jiangwenyi.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24V电压失控引起+5V稳压IC损坏.这会造成CPU损坏吗?"CPU-E"灯亮是CPU发出的信号吗?

网友A:
一般有错误信号灯亮起,并不是说CPU本身有问题了,而可能是与CPU相连的总线出现问题,使得CPU处理不下去了,例如晶振出现问题、存储器出现问题、总线接口芯片出现问题等等,而最大的可能性是存储器出现问题。
    修了几百台PLC,CPU直接损坏的还没有碰到过。
http://www.quick-sine.com/cn/about.asp

网友I:
一般有错误信号灯亮起,并不是说CPU本身有问题了,而可能是与CPU相连的总线出现问题,使得CPU处理不下去了,例如晶振出现问题、存储器出现问题、总线接口芯片出现问题等等,而最大的可能性是存储器出现问题。
    修了几百台PLC,CPU直接损坏的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J:
一般清除内存,重新写入程序,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K(2009-04-16):
CPU-E灯常亮,恰恰说明CPU 没有坏,是其他地方有问题.我处理过几台TE的多是电池下面的线霉断了.接上再涂上绝缘漆就好了.一点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L:
PLC内部错误,可以查找看

网友M:
有两种可能:一是PLC自检故障,可将原程序保存电脑后,将PLC做内存清除。二是CPU硬件故障,CPU芯片或外围电路发生故障,维修或更换CPU板。

网友N:
可能没坏,清除内存,重写程序,试验一下

网友O:
应该没有坏,打开机器看下主控芯片有没有问题,一般不会是CPU坏了,查看一下5V电源是否良好,CPU损坏一般是由于电源板5V电源不良造成的。

网友P:
PLC程序有没有错误,再看PLC电池是不是没有电,再考虑PLC内部是否故障

网友Q:
应该是坏了,error常亮说明有硬件坏了

网友R:
可以看下错误代码找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