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敷设的问题

楼主(2007-02-05):
有40m高煤气柜,要敷设8根10*1RVVP电缆,走桥架。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的话,这么的高度应该会有问题的。请问应该怎么解决?经济点的。

网友A:
1.穿钢管或使用铠装电缆;
2.无论采用什么敷设方式,屏蔽层和多余的芯线都要可靠接地!

网友B:
用&6圆钢穿过桥架两侧,每距5米穿过一根,将电缆绑在圆钢上

网友C:
要敷设8根10*1RVVP电缆,走桥架?
我们这里都是在地面2米高平行铺设走桥架,竖着的贴柜铺设钢管(铁管),而且1根电缆穿一根管!

网友D: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问题.你是怕出什么问题?

网友E:
应该是怕引雷。

网友F:
不明白,怕出什么问题??

网友G:
是不明白楼主的问题,如果竖着最少每隔六米打一道卡子。不然电缆自重会把自已拉断的。

网友H:
我也是不明白楼主的问题

网友I:
梯节式桥架,绑扎好,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03-13):
是怕重力把线拉坏。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用卡子,防止重力过大。多谢各位关心。
我们在柜顶的线穿的镀锌管,向下走桥架。就是向下这一段觉得如果不采取措施回有问题,就想问问有经验的同志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