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

楼主(2007-02-05):
用一台触摸屏分别给45台变频器设定频率,用RS-485通讯做可以吗?
用RS-485通讯做的话,最多只能设定31个站地址,要是给这45台变频器分为三组,每组的地址设成一样,这样可以吗,会不会将口子烧坏?请专家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要是给这45台变频器分为三组,每组的地址设成一样,这样可以吗
----------------------------------------------------------
地址一样变频器会打架的

楼主:
我给30台变频器分成三组,地址每组设成一样,这样通讯是没问题的,但就是不知道45台行不行,因为据说超过31台的话会把通讯口烧坏的.

网友B:
    485通讯,信号是高低变化的电平,带动负载过多,势必增大输出功率,超过极限时,通信口元件势必会埙坏。

楼主:
谢谢许工的指点!

网友C:
超过32台,你可以加中继的,例如研华ADAM4510S。
http://www.hmitech.com/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