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选择???

楼主(2007-02-05):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两台泵,分别是75kw和37kw,额定电流分别是141A和70A,两台泵的电机电缆分别选用的3*70+1和3*25+1电缆(根据我查的数据这个选择比较合理)。但两台泵的控制柜用户也只选用了一条3*70+2的电缆供电(两台泵同时工作时的电流141+70=211A),我查了很多数据,有的数据刚刚能满足,但有的数据又差很多?我想在这条3*70+2的电缆并联一条3*25+1的电缆,这样是否可行?另外还有什么建议?谢谢啦!

网友A:
理论数据与实际有些偏差的.若你的供电距离不是很远,一条也行.不过现在的材料质量参差不齐,截面也经常达不到标准,为安全起见,还是按理论数据选择好些.

网友B:
只用一根3*70+2的电缆勉强可以用吧,不过还是建议象你说的在这条3*70+2的电缆并联一条3*25+1的电缆,这样并联着可以的,放心使用好了.

网友C:
你将良条电缆分别供给给两个泵不就行了,这样安全可靠。

网友D:
环是用两条比较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xue-816在 2007-2-6 8:06:00 发表的内容:
  你将良条电缆分别供给给两个泵不就行了,这样安全可靠。
--------------------------------------------------------------------------------------------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是我的这两根线并在一起进柜子,然后两台泵分别从各自的端子出去。不知您说的两条电缆分别供给给两个泵怎么实现

网友E:
1、要根据电缆的型号、敷设方式来计算载流量
2、两根电缆的阻抗不同、连接时的连接阻抗也有差别,会引起
   电缆的温升不同
 不赞同这样使用!

网友C:
两根电缆分别进各自的空开、接触器不就行了。

网友F:
3*70+2的电缆并联一条3*25+1的电缆???
不同面积的电缆线不可以这样用,当电流超过3*25+1的电缆线安全负荷时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G:
并联2根电缆,好比2个人抬水,最好还是同等大小的电缆:请查阅电力设计规范3.7.01条目:
    否则:就需要采用单独的主线

楼主:
今日两条线并起来啦,两台泵一同运转的时候,大泵电流123A,小泵电流为70A,总的电流193A.我测了一下供电进线其中的小线的电流是44.5A。不知这样的运转情况是否还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