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能长时间在100度条件下工作吗

楼主(2007-02-06):
我在一个容器上加装测温传感器,容器温度保持在100度左右,不知道PT100能否在这样环境下稳定工作。

网友A:
有可以耐温300摄氏度的PT100啊

网友B:
200摄氏度以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常用可到600度,可去传感器与仪表版块了解,比这里专业。

网友D:
PT100并不是指量程是100度.

网友E:
国产的(可能是Pt100是进口的)300没问题,进口高温的可以长期运行在500左右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7-2-8 10:55:00 发表的内容:
  常用可到600度,可去传感器与仪表版块了解,比这里专业。
--------------------------------------------------------------------------------------------
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热电阻质量参差不齐,经常的用到500就很容易坏了

网友C:
正常情况1+1=2,错了就=几都可能。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PT100有几种接线方式呢,我现在碰见过两种,一种从PT100端看,四个接线柱只有两个有阻值,还有一种是四个接线柱中有三个接线柱有组织,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F(2007-06-12):
我的320度左右就坏了,郁闷!

网友G:
可以的,我们单位的PT100是在160度下连续工作的

网友H:
没问题!Pt100探头在食品处理机械上用处很广,基本用于蒸煮机,蒸箱,水煮锅的温度控制,工作在100度很稳定.

网友I:
pt100不是指温度100度.几百度都有的!

网友J:
PT100温度感测器是一种以白金(Pt)作成的电阻式温度检测器,属于正电阻系数,其电阻和温度变化的关系式如下:
R=Ro(1+αT) 其中α=0.00392,Ro为100Ω(在0℃的电阻值),T为摄氏温度
因此白金作成的电阻式温度检测器,又称为PT100。

100度时,电阻值大概是138欧姆。

网友K:
一般测量范围 0-450度,至于100度下工作,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L(2007-07-18):
pt100是三线制热电阻.

网友M:
下面引用由0953在 2007-6-18 15:14:00 发表的内容:
  PT100温度感测器是一种以白金(Pt)作成的电阻式温度检测器,属于正电阻系数,其电阻和温度变化的关系式如下:<…
--------------------------------------------------------------------------------------------

网友N:
当然可以长时间运行,只要温度不超过300度都可以

网友O:
可以,完全可以,质量好的耐温更高一点!PT100测温是-200到600啊!

网友P:
0-600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一般情况,超过300就不要用了,你的温度绝对没问题

网友Q:
只要量程够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R:
PT100指的是分度号,不是100度

网友S:
我用的OMRON Pt100用到300摄氏度都没有问题

网友T(2007-09-27):
PT100 的芯子,谁有卖??

网友U(2007-11-07):
我们一般用在121度,没有问题

网友V:
100度是小儿科啦!

网友W:
100度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用到200度左右时,请特别注意后面的引线,必须采用高温导线才行,不然会很麻烦的

网友X:
使用耐高温的线,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用的PT测得温度长期是250度以上。

网友Y:
没问题的啊,我们的都用到400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