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仪表保温的咨询

楼主(2007-02-06):
请问:在寒冷地区的压力、流量检测仪表,是否必须要设置保温箱合伴热,对于直接安装在管道上的变送器是否也需要保温箱。有没有国家强制标准要求。另外,测量常温气体流量的差压变送器必须要加三阀组吗?

网友A:
要保温箱,比如循环水管道,管道里的水在循环不会结冰,但是你引压管的水是静止的,低温下还不结冰?差压变送器必须装三阀组,开始使用时要先平衡压力的,否则将导致测量误差。

网友B:
保温箱一般是都要装的,但在管路上的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C:
可以看看仪表的技术规格, 应该是零下40度仪表就不能工作了.自由2007说的很对,差压变送器的三阀阻必须装, 否则无法开,停表.

网友D:
是否必须要设置保温箱合伴热
1 看测量介质是否易冻
2 可以使用隔离罐降低成本
3 差亚三阀组可以不装,只要有二次截止阀即可

网友E:
是否需要伴热根据现场的需要来确定.差压变送器要装三阀组,比较好调整.

网友F:
三阀组一定要用的;伴热视测量介质情况而定,不易冻结的可补伴热;管道装仪表可以不考虑伴热,如果介质是易冻结的可与管道一同考虑伴热。

网友G:
应保证仪表的工作温度不超限

网友H:
希望恒在,你好
差亚三阀组可以不装,只要有二次截止阀即可
请问压力如何信号如何传入变送器?不用三阀组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D:
一般的过程流量测量三阀组完全可以不装
个人认为:
1可以节约三阀组投资
2可以减少因三阀组故障带来的问题
3现在常用的变送器已经可以承受单向受压的问题,所以三阀组平衡阀无用处。
4检查仪表取压和重新调零次数并不频繁,因为高精度也不会选这种类型
5三阀组是否安装和精度无关

网友I:
微压或低压时,实际应用中可以不装,但是原则上来说是必须要加的,虽说现代的仪表单向受压能力已可达几十MPa,但是谁也不能百分百保证不会出问题!谁也不希望等到仪表真出了问题,上面追查下来,有人说,就是那小子他不装三阀组闹的。各位三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