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自动退出激活系统

楼主(2007-02-06):
在WINCC中,我点击激活后,激活条走到场20%后,自动取消激活,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啊 !急!

网友A:
可能是你的SQL或相应的配套软件没有安装齐全,
这时文件归档或报警等就不能运行。
你可以在wincc计算机属性中将归档或报警等去激活,再运行就可以。
最好还是按照wincc安装说明,将所需的软件安装齐全。

网友B:
系统是不是装STEP7了,这两个软件易发生冲突,
如果装STEP7了必须把它里面的 WinCC-Hotfix 装上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建议先将 报警记录 变量记录 钩掉,再激活,应该可以运行,是一个应急方法

网友C:
要把工程属性设一下:启动画面一栏要把
图像xxx.pDL设进去,开始用WINCC我也是这样

网友D(2007-04-11):
我的电脑也一样,了前是可以运行的,后来不知为什么不行了。有没有可能是软件的版本问题。好像以前我装的是STEP V5.3 与WINCCV6.0 SP2,后来改成STEP 7 V5.4 和WINCCV6.0 SP3,好像一直都不行,情况和上面一样???

网友E(2009-06-01):
我的运行了系统,但趋势图中都没有数据,好象没有进行归档似的,不知如何进行激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