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步进电机控制卡(闭环)

楼主(2007-02-06):
大家好:
    依据个人的设想,我想采购具有如下功能的控制卡(器),不知国内是否能够买到:
1、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
2、能够外接反馈,实现步进的闭环(运行过程中实时pid调整)
3、支持多卡同时工作
4、具有插补功能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一款非常不错的控制卡,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你留下个联系方式好么?好可以给你发资料,最好是留个电话,这样技术细节就好沟通了.你控制几个轴啊???
我的联系方式:010-65546720 13811104514  凡立双

楼主:
感谢您的帮助,
邮箱zh_1189756@yahoo.com.cn
办公电话:0451-86402248
小灵通:0451-88237605
请问您是什么公司,有网址吗?

网友A:
资料已经发送到你的邮箱.如有疑问请和我联系啊

网友B:
我也需要此种控制卡,
请给我一份资料。
注意:标明价格!!!
谢谢。
jhsc4@crown-tools.com

网友C:
用脉冲型运控卡,实现步进闭环?不知到底该怎么做?!
我以为,做做补偿尚可,闭环恐怕.....

网友A:
 已经发送,请注意查收.

网友D:
yh_gao@sina.com
标明价格!谢谢!

网友A:
PMAC多轴运动控制卡的缺点,就是没有光电隔离,应用中容易烧坏.最可怕的是,一旦烧坏了,整个板子估计都废了.

网友E:
"用脉冲型运控卡,实现步进闭环?不知到底该怎么做?!
我以为,做做补偿尚可,闭环恐怕....."

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吧,只不过把定位后的补偿变成实时补偿而已。只要有脉冲输出,有编码器输入,到也不复杂。

网友E:
对了,在客户那里见到过的脉冲输出的闭环,是在模拟输出的后面加一个VF转换,实现脉冲输出。

网友C:
这么讲也有一些道理。

网友F:
我们有东方闭环系列的步进马达等!请有需要的话QQ我!418899733!可以给你一些资料!

网友G:
在上位机的软件里面也可以做实时补偿,用普通的脉冲开环卡都可以来实现的.

网友H(2007-03-08):
关于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 我想问下, 用接触式的滑动变阻器做位置编码器, 来进行电机轴位置定位,实现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 请大家分析下这种方法的合理性. 谢谢

网友H:
目前为止:变阻器来实现步进电机的闭环, 缺点有: 精度低, 抗干扰差, 与电机的固定困难.   优点是: 成本超低的步进闭环. 请大家分析下, 给点意见, 不胜感激.

网友C:
由于原理问题,变阻器整圈操作可能有困难,因而多数基于变阻器的位置传感器的有效工作角度小于360度。

网友H:
再次谢谢波恩.
我的电机不是整圈工作的, 有限位装置, 在60度左右内转动而已, 绝大部分变阻器的有限角度都大于60度的,这方面问题不大.

网友H:
实现起来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 变阻器的阻值误差有10%, 线性度误差有3%, 远比我细分后的步进电机精度低, 用一个精度低的编码器去校正一个精度高的步进电机, 感觉是不大合理. 大家有什么见解?

网友C:
有高精度的变阻器,不过也不便宜。

网友H:
目前用的10%阻值误差,3%线性度误差的是日本的东高志产的,已经算是高精度变阻器的了.
小日本卖的东西贵, 也是这个方案的一大问题.
不过用其它编码器价钱更高.

波恩, 我想问下你. 我的步进电机是用来控制一个带限位的阀的开度的,   阀开本带有机械限位. 我让步进电机一直转, 转到机械限位后转不动了, 把这时的位置作为参考来进行开环控制, 省下位置编码器, 这样行不行啊???

网友C:
让电机自然失步?不稳妥,可能会震,搞不好影响阀体工作

网友H:
关于电机的堵围失步, 我是做过很多试验的. 对步进电机本身是没什么影响. 不过确实是有一定的震动, 对阀体的影响也没仔细考虑过.
不过, 我在偿试在电机堵围的最后一段时间, 把电机速度调得很小, 估计步进电机反弹的角度基本可以忽略. 至于对阀体的影响, 由于电机力矩只有0.3牛米, 估计问题不大吧?  兄弟们有什么见解?

网友H:
加行程开关的方案我也想过, 理论是可行了. 点行程开关安装在哪,怎么安装, 开关的寿命多少等,, 倒才是大问题..... 我没这方面的经验,  有接触过的多指教

网友E:
"加行程开关的方案我也想过, 理论是可行了. 点行程开关安装在哪,怎么安装, 开关的寿命多少等,, 倒才是大问题"
安装在哪里,怎么安装,目前只能你自己考虑了,至于寿命,使用光电开关,基本不用考虑寿命问题吧?

网友E:
"不过, 我在偿试在电机堵围的最后一段时间, 把电机速度调得很小, 估计步进电机反弹的角度基本可以忽略"
反弹的角度?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角度的大小和速度没有直接关系吧。

网友H:
首先是光电开关的问题: 以前我用的就是光电开光,光电开光定零位很准,成本也很低, 但一般的光电开光使用时间只有1000小时,最重要的是怎么固定的问题. 使用寿命可以通过减短通电时间来延长, 但固定方式, 我们要求的是螺钉固定, 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H:
关于电机限位. 我打个比方: 某时电机轴离限位距离40度, 而我给电机的回限位指令是走60度, 那么电机有20度是堵转发卡的. 一般情况下, 电机最后停下的位置离限位的距离是不会超过一个整步的(个人觉得).我上面说的把电机速度调得很小, 我觉得可以防止电机反弹时产生过冲, 过冲后又刚好脉冲发完的现象. 另外, 我个人总感觉, 如果速度够小的话, 电机最后停下来的位置, 距限位的距离可以在一个小步之内(0.06度), 不知道刘版言觉得有没可能???

网友H:
对于光电开光的固定, 昨晚上网查了下, 确实有很多种是本身就带有螺钉固定孔了, 对这句"但固定方式, 我们要求的是螺钉固定, 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 在此作深刻自己检讨...... 另外得谢谢岩利兄的提醒, 看来用光电开光是种比理合适的方法.

网友C:
“一般的光电开关使用时间只有1000小时”哪家的伪劣产品?从概念上讲光电开关的使用寿命怎么着也得超过10000小时到数万小时吧!

网友H:
你说的一万到数万小时是指通电时间吗?

网友H:
我在深圳华强电子市场那找了些,一般的好像都说只有1000或2000的通电时间寿命

网友C:
你去avago等原厂网站下载资料看看吧。1000到2000小时通电时间寿命,按8小时工作,一年250天,一年就换一两次?你肯定受不了这样的维护周期和成本。

网友I(2011-10-09):
1楼也请发份资料到我的邮箱,谢谢。651179145@qq.com

网友J:
乐创的运动控制卡,我用过!

网友K:
可以。你是在哪儿的,找当地的固高或者乐创的办事处的人问问。现在的控制卡都有带模拟量输出的了,插补、脉冲输出和反馈功能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