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2-410机器开机报OC3

楼主(2007-02-06):
有一台N2-410机器,开机报OC3,键盘可以复位,然后开关机也可以,但说不定哪次就又上电报“OC”,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驱动电容全换掉

网友B:
PC929也换一下。

网友C:
楼上的都有道理!

网友D:
把PC817拆悼即可。13801719364

网友C:
光藕和电容都有可能,报警保护光藕不要拆哦,要是真有短路模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