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冶金行业板材瑕疵检测

楼主(2007-02-06):
有没有做过钢铁冶金行业板材瑕疵检测系统的……?
有的话 大家讨论一下……lixn2010@google.com

网友A:
你需要什么呢?方案还是资料?
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B:
板材瑕疵检测系统!是指动态的大面积检查 还是成品的表面检查

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C(2008-03-31):
金属表面缺陷检测及尺寸测量系统
  该系统安装在具有规则形状的金属产品生产流水线上,可对生产线上的每个产品的表面缺陷及外形尺寸等进行在线检测,尤其对于有金属光泽的产品的表面质量检测效果更加突出。当检测到有缺陷的工件时,系统可根据实际需求发出相应的控制信号,即可直接将废品剔除,也可控制打标机构在缺陷品上喷涂标志。
  该系统能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工作效率,减少劳动强度,节约人力资源。质量标准可通过程序进行设置,不会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能够确保质量标准的统一,并且不会出现漏检的情况。系统结构如下,根据实际需要系统可以增加任意多个检测点:

  应用范围
  该系统适合用于检测具有金属光泽表面的产品表面质量,对于需要上下两个表面都进行检测的产品,可以采取两种方案:一是在同一检测位置同时检测上下两个表面;一是通过机械翻转机构将产品反面,在另外一个工位再进行检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案。
  该系统既可以应用于产品生产流水线上,也可以配套专门的质检机;既可以适用于个体分离的工件检测,如硬币、光盘、显示屏等,也可以适用于连续性的产品检测,如带钢、造纸、铝膜、无纺布、玻璃等生产过程。
  该系统还可以用在高精度外形尺寸检测,尤其在一些动态检测镀镍(锌)零件(圆片或圆环)的尺寸应用中,解决了用户大批量生产该种零件做人工质量检测时速度慢、精度不统一、劳动量大的问题。
  对于有图纹和不同色彩图案的产品的检测,该系统可以有效的控制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废品率,提高产品的精品率,比如硬币、纪念币的质量检测以及彩色币的颜色检测等。
  产品特点
系统独特的照明设计充分解决了金属表面的反光问题,产品图像亮度均匀,能够真实的反映实际产品的表面情况,尤其对于产品表面肉眼不易发现的细小缺陷都能够很好的反应
系统采用了目前主流的机械产品输送和整理方式,保证每个产品都能被准确的检测到,每个废品都能准确被剔除
系统采用更加可靠的图像分析算法,保证了各种缺陷都能准确被检测,并不受光照的微小变化的影响
在尺寸检测时采用了更加高的精度边缘提取算法,1/20像素的分析算法保证了在目前的系统精度下能够得到更高的尺寸检测精度
针对于很多不易识别的缺陷,系统采用了智能化的算法设计,完全模拟人工的检查方式,采用的模糊识别算法不仅提高了这些缺陷的检出率,并有效控制了此类缺陷的误检率,比人工检查具有更高的准确度和效率
系统软件界面风格清新,操作简便,易于掌握,完全根据操作人员的工作习惯来设计,所以更富有人性化
系统可根据检测保存的缺陷数据对生产工艺环节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定位和分析
系统硬件设计合理,运行稳定,安全可靠,尤其在工业现场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性能指标
检测表面裂纹及划痕,可检测出宽度大于0.05mm裂纹或划痕
可检测表面油迹、水迹、深色、浅色
检测表面不平整(凹陷或凸起)
检测产品表面图纹缺陷
检测几何尺寸、边缘的平滑度和工件的外形尺寸
如采用彩色CCD摄像机,可对产品表面图案颜色色差进行准确检测
检测速度可适应不同设备的运转情况
报警和剔废方式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自由设定
缺损标准可由软件设定,也可以通过自动学习设定
检测结果保存在数据库内以便于查询和工艺分析
系统在检测出质量问题时,能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及相应的控制信号。

http://www.daheng-image.com/sys_apply_surface.htm
大恒图像的已有系统。

大恒图像深圳办事处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801室
电话:0755-83479565-1046 黄先生    传真:0755-83479483

网友D:
楼上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