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
制浆造纸的控制

楼主(2007-02-06):
我厂现在新建一条12万吨的生产线,想和做过项目的朋友交流一下,我厂的情况是这样的:竹子化机浆(世界第一个采用该工艺)废纸制浆、4叠网纸机、18MW热电、20000m3污水处理。想听听各位在控制系统定位方面的宝贵意见。

网友A:
这个面太广了吧!

楼主:
先交流纸机传动和连蒸系统的控制,ABB800的变频器有轻载和重载之分,他们从型号上怎么区别?

楼主:
比如我纸机的传动的总功率是3000KW,我的逆变器选择好大的比较合适,350m/min的有没有必要配置上位机,我觉得应该要配置的

网友A:
造纸机可选用一般负载即可,没有必要选择重载的变频器,abb的中在只是功率大了个等级
个人认为造纸传动的上位机可要可不要,用处不是很大

网友B:
上位机可以不要,有操作屏就行了

网友C:
我的QQ 94681279

网友C:
建议你用用A-B的控制系统,我可以提供帮助的.

楼主:
但是有有好多的厂家都推荐我们用重载型的逆变器,从来没一家说用轻载的

网友D:
你的传动最好才用西门子6se70工程型变频器.你那多少米车速.为了你的上浆的精度.最好才用BTG2400浓调器.供气才用三段通气.须要帮忙留言.nzaqwsx88886@163.com

网友A:
建议用逆变型的变频器,但是没有必要用重载型的,纸机正常运转时基本上没有冲击负载,烘缸等仅是启动时的电流大一点。
仅供参考。

网友E(2007-03-23):
西门子吧不错哦,要得话联系QQ45267494 SLEEPGOD1982@163.COM

网友A:
是的,如用siemens的,最好用6se系列变频器

网友F:
造纸行业用的---可编程调节器---www.greatelec.com

网友A:
还有专门为造纸行业用的plc?

网友G:
上位机九牛一毛,省这个钱干什么?

网友H:
6se系列变频器太贵.
上位机还是不要省,没有几个钱,调试和监控程序也方便

网友A:
个人认为,如果有上位机,最好不要用它来调试和监控plc程序,只用适当的上位机HMI软件进行监控倒是有必要的

楼主:
谢谢各位,请教一下:ABB的逆变器重载的比轻载的贵好多(%)

网友I:
如果你考虑用新华的系统我可以提供帮助,我们有很多造纸方面的业绩

网友J(2007-05-16):
建议烘缸用重载应用,其他传动点到无所谓。重载比轻过载就贵一个规格等级的价位。如有ABB产品的疑问可以和我联系:nina_xian@hotmail.com

网友K:
与各个供应商联系!

网友L:
12万吨,还好,是我们公司的1/7,应该在2000个I/O点吧
要找一个好的公司来设计逻辑
否则TMD那些垃圾一样的逻辑考虑的过细,开机麻烦
不考虑多,容易找成浪费。。。
还有系统一定要选稳健的。。。

网友K:
还好拉!
化机浆不很复杂,关键是盘磨电机。DCS 一般1500 I/O(或多或少)取决于工艺要求。
化机浆,纸机(包括废纸),电厂,水处理可以是独立的系统,不同人马各司其职,当然,集成系统是国外,(包括国内独资等厂家)的主要选择!
一定要建议老板选个可靠的,不要单看省几个钱,算算晚开车和非正常停机的运行费用和利润的损失!!!

网友M: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N:
选择的厂家一定要有相关的业绩。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调试时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了。

网友O(2007-09-15):
现在建起来了吗?
一定要用上位机,触摸屏在实际应用中出了问题只有瞪眼的份儿

网友P(2022-10-10):
高速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