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一个供电问题

楼主(2007-02-06):
问一下,有这样元器件吗?输入是A,B,C三相,输出是AC220V。可以缺相工作,只要有一相有输入电压,就保证有稳定的AC220V输出。

网友A:
三进单出的UPS不知道行不行。我没用过这类的UPS。

网友B:
没有听说过!

网友C:
可以自己做的,用3个380V变220V的单相变压器,再加3个继电器(如果电流大就用接触器)不过要求你的负载在缺相时允许一个很短的断路时间。

网友D:
用两个继电器或接触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