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注塑机控制应用--Horner OCS

楼主(2007-02-06):
我想请教一下,注塑机械一般需要PLC控制吗?如果需要的话,都是控制什么呀?电机?电磁阀?或者其他的。另外,一般的得用多少I/O点呀?我有一款挺新颖的PLC(HORNER XLE系列OCS,不是单纯的PLC还带一个液晶小屏(不是文本显示,可有曲线图形),而且内置22-42点(有模拟量输入输出,还有HSC和PWM功能),体积挺小的,也挺便宜,是美国产品。
不知用在注塑机上可不可以?请业内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07-09-16):
只使用XLE I/O 太少了巴,要增加模块;另外xle的液晶屏幕也太小,能显示4,5行中文。

楼主(2008-09-17):
引用 网友A:
关于只使用XLE I/O 太少了巴,要增加模块;另外xle的液晶屏幕也太小,能显示4,5行中文。

XLe的屏幕是HORNER OCS控制器中最小的,22-42点只是内置的,不够的话可以扩展数字量最大4096,模拟量最大1024,另外XLe的屏不是按行显示中文,中文字体大小可以随意变的,还能显示动态图形呢!如果需要大的可以选择XLt系列(3.5寸触屏)或XL6系列(5.7寸真彩触屏),如果还想大还有QX系列(8.4",10.4",12.1",15")等等,

网友B:
XLE的脉冲输出频率是多少,有几路脉冲同时输出?价格?有中文资料吗?SCB85@QQ.COM

网友C:
最大65KHz,每个XL系列OCS有2路脉冲输出,XLe性价比很高,资料发到你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