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浴炉的温度恒温控制

楼主(2007-02-06):
众所周知盐浴炉作为现在热处理中一个污染较严重的热处理手段,他的优缺点很明显。但是他的温度传感器一直是个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热电偶使用寿命太短,高温辐射计烟雾干扰严重,红外线测温仪也是同高温辐射计一样的问题。所以温度控制也就成了问题。希望大家就如何解决盐浴炉的温度传感器问题踊跃发言,也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做出我们工控人的贡献。

楼主:
红外线测温仪配合耐高温探测管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请大家予以帮助!

网友A:
楼主朋友,你说的没错,盐浴炉的热电偶的不锈钢护管寿命的确比较短,不知楼主是否试过插入炉内热电偶护管改成陶瓷管呢,陶瓷管很耐腐蚀

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QQ:715412852

楼主:
张洋您好!如果改用陶瓷管的话,那他在高温中的机械性就差了,我指的是如果有工件时常碰到陶瓷管的话,陶瓷馆就容易损坏。不知您还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法??对你的回帖我表示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用陶瓷的就是需要你在使用的过程多多注意了,我有个朋友比较细心,用的特别好.
    别的方法就是把金属管壁加厚.还有千万不要用有缝管,哪样热电偶的寿命就短的可怜了.国外也有一种材质用在盐浴炉上也比较好,只是价格太贵,不被大家接受.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楼主:
金属管的管壁加厚的话热电偶的响应时间就慢了,这样控温精度就差了。我的想法是不是可以用金属管配合红外线测温仪进行测温,并控制其温度。张工,这样的方式是否可行!?

楼主:
希望其他朋友多提建议!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管壁加厚热电偶的响应时间就慢的有限,对于盐浴炉来说影响并不大,楼主可以拭一拭,实践出真知,我们生产中园图记录仪,电炉盐浴炉接触的特别多,好的方法就是管壁加厚,红外测温易受环境的影响比热电偶的精度差多了.

张洋

网友B:
各位好:楼上的问题好象有人以解决,方法是按照你的盐浴炉一壁宽度做一样的瓷板,板内压进N个偶线可选用测试值非常准。

楼主:
回37上电:如果做这样的瓷板,那我选用哪个热电偶作为我温度控制用的基准点呢?或者我和你的理解有出入,你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新年到,祝各位工控同仁新春快乐,来年如意,。

楼主:
大家新年好!

楼主(2007-03-20):
最近我用金属陶瓷复合管,效果比较理想。但价格比较贵。呵呵!各位还有其他什么办法?

网友C(2008-05-15):
红外线测温仪配合耐高温探测管的方案可行,我在高温盐浴炉上采用,温度反应快,测量稳定。

可以提供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