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伺服电机速度与控制器的输出脉冲频率的关系

楼主(2007-02-06):
请教各位前辈:
    伺服电机脉冲频率和速度的关系 比如三菱 DPLSY 80000 K0 Y0 对应转速如何知道?是不是需要采集编码器信号 ,知道减速比, 然后才能测出速度来??

网友A:
这种问题问得太多了!为什么不多看看板内文章呢?!那就再说一回!

脉冲频率(Hz)/每转脉冲数=转速(rpm)/60

楼主:
谢谢热心的斑竹  我会多看看版内的文章。。

网友B:
我也要感谢斑竹,斑竹太兢兢业业了。并最终要的是我觉得斑竹都是免费兼职的,太难能可贵了。

网友A:
都不必这么客气!来这里做版主是出于爱好和义务,如果实在没时间,也会不够敬业的,比如这几天!有大家支持,就是最大的鼓励,能帮大伙一点忙就是最大的贡献。

网友C:
 都不必这么客气!来这里做版主是出于爱好和义务,如果实在没时间,也会不够敬业的,比如这几天!有大家支持,就是最大的鼓励,能帮大伙一点忙就是最大的贡献。

致敬!

网友A:
本版有大家持续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好事!

网友D(2012-12-04):
好久没来了,冒下泡!顺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