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如何提高无线传输速率

楼主(2007-02-06):
现有一无线系统,现场是一个WEB服务器,采用CDMA网络无线远程访问,但网速很慢。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提高速率。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网速慢主要是因为CDMA的网络带宽所决定的,要提高你的访问速度,一是减少你WEB页面的图片,尽量用文字,二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考虑采用两路CDMA来远程访问.

网友B:
想提高联通网络的速度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两路或者多路的CDMA来实现。另外web端的网站服务器也要尽量选访问速度比较快的,这样可能可以实现。。

楼主:
两路CDMA的方式如何实现,谁有案例发个给我看看。
邮箱: supercl@126.com
不胜感激!

网友B:
其实也就是把两个CDMA模块通过负载平衡尽量做到数据同步。

网友C:
建议把标题名称改成"请教如何提高无线传输效率"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D:
走VPDN专网速度会比公网快一些!

楼主(2007-03-13):
我走的就是联通的VPDN。

网友E:
不知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否则可以了解下深圳倚天科技的款ETPRO-8200-3502双路无线视频终端设备,目前已有成功应用案例可供比较.
也可以由公司技术人员远程演示.
QQ:542935488
TEL:0755-82870971-25
MOB:13714346758

网友:
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