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急!!西门子s7-300PID问题

楼主(2007-02-06):
为什么我在手动状态调整好的情况下,切换到自动时OUT 输出却从0开始变化.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急!!

网友A:
建议从程序上考虑一下

网友B:
在手动向自动切换的时候,直接把CO输出值赋值给自动的输出,在PID内部有不同的变量地址对应的!这样就可以避免输出的跳变

网友C:
我如果做的PID的作用是控制炉膛负压.楼上您所指的'CO '是什么?

网友D:
程序有问题

网友E:
呈翔: 说的对!
扫榻人: 呈翔说的co,指的是ao。也就是手动模拟量设定值
可以将输出值赋值给自动的输出!但是我个人意见是将模拟两反馈的值输出给自动值、既Pid块中有“man”这个参数,
这样就可以避免输出的跳动。
你不妨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是不是反馈信号没有进入PID啊。
要不不可能从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