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位的pws-1711面板玻璃碎了,怎么办

楼主(2007-02-06):
我单位的pws-1711面板玻璃碎了,怎么办 能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少花钱多办事的那种 谢谢各位大鸟

山豆根 批;可

网友:
显示器在屏中的配件中是最贵的。大约是整个屏的2/3成本。你是多少前买的算一下就知道。面板坏了只有换。

网友A:
应该没多少钱的,液晶屏没坏就行,面板玻璃就是"电阻触摸屏",两、三百而已。

网友B:
除了换面板好象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C(2007-04-12):
我公司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 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

联系人:关工
13728065775  020-85542220
www.gdhaite.com

网友D:
对俺学习帮助甚大

网友E:
买块玻璃给安上,哈哈啊

网友F(2010-12-09):
买块玻璃给安上,找广州立东自动化技术

网友F:
买块玻璃给安上,找广州立东自动化技术  60元/块   www.techip.cn.alibaba.com

网友G:
我做触摸板的,触摸屏表面那块玻璃。PRO-FACE,三菱,富士等,都可以找我QQ 843096268,020-8216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