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区别

楼主(2007-02-06):
各位高手:
我想知道在控制方面,它们两个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你是想直接控制电机还是由上位机控制伺服?如果是前者,区别很大;如果是后者,区别不大。详细情况建议参考本版精华区文章。

楼主:
波恩版主,你好!
  我是通过PLC来控制伺服电机,位置控制,但由于其对PLC和计算机干扰较大,曾经引起过PLC的误动作,现在我们想换成直流伺服,主要是考虑去掉干扰的问题,但是不知道直流私服可以不可以实现脉冲加方向的位置控制,而且会不会增加控制难度,在高速时能不能迅速响应。您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A:
其实理论上直流伺服产生的干扰不比交流伺服小,因为它有电刷,会额外打火。照理说,合格的伺服产品不至于影响PLC或计算机那么严重,除非功率超大!
另,直流伺服很少有脉冲加方向的位置控制,高速性原则上也不如交流伺服。

楼主:
直流无刷和交流伺服相比较干扰怎么样?

楼主:
还有,步进和伺服相比那个干扰大,我们之前用过柏格拉的,干扰超大,6Nm左右,伺服用过750W的。

网友A:
直流无刷和交流伺服理论上是一样的。只要驱动电压和电流等级一致。 步进和伺服不完全具有可比性。不知你用的什么PLC或控制系统,这么不抗噪?!

网友B:
“我们之前用过柏格拉的,干扰超大”
用百格拉?驱动器外壳必须有良好的接地,否则,根本就是个干扰发生器。

网友C:
支持波恩斑竹,建议应用通过CE,UL认证的欧美的高端伺服驱动。干扰哪有这么严重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小日本又在残害我们。

网友B:
“建议应用通过CE,UL认证的欧美的高端伺服驱动”“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小日本又在残害我们。”
用小日本伺服的,有几个严格按照小日本给的手册用的?自己偷工减料,还做“无辜”状说别人残害。
我也见过用欧洲伺服的,现场干扰一样不小,问用户,得知现场根本没有接地,而且和驱动器配套的一个滤波器没有装——“那个滤波器一万多块呢,反正没有它电机也能转”。这是做伺服的人残害用户,还是用伺服的人自作自受?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使用的PLC是欧姆龙的CP1H,在安装滤波器之后效果好很多,现在中国的许多工厂都没有正确的地,地和零线都联在一起,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接地,只能接外壳。
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在有什么品牌的步进或者伺服电机干扰小,工业现场比较耐用的?顺便说一句,柏格拉的除了干扰大之外,使用还可以,比较耐用。

网友A:
欧美,日本都要求工业现场使用三相五线制供电,其中地线的要求还很高,国内工厂有几个是三相五线的?甚至很多乡镇企业就用单相220,连三相都不肯用,而且电网还不稳,低到100V,高到280V是常事。
过去的科技部长朱丽兰曾公开职责ABB的机器人水土不服,能服得了吗!?

楼主:
我知道了,如果选用伺服,就需要尽一切努力创造一个环境来使用,谢谢波恩版主。我只见过一家公司有严格接地,但是一家中日合资企业,使用的全是日本的设备,没有办法啊!

网友A:
国人的进步当首先在意识上。

网友D:
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区别
直流伺服价格低,控制器价格也低,容易坏,但力矩大,
交流伺服则高级一点。

网友B:
"直流伺服价格低"
是这样吗?是指什么范围内的伺服?

网友E:
无刷直流伺服真的不怎么便宜

网友F:
交流伺服是目前最高级的控制,直流伺服控制现在是控制的主流,价格较为便宜,控制精度也较高,力矩大。

网友G:
 我感觉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主要其别就是在使用的场合了啊,因为直流伺服的调速精确度好,而交流伺服的优点在于电源提供方便获得,它适合用在工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场所.有不对的地方望大家指正~!

网友A:
To 千里寻一:不知你的观点的依据何在?如果改为直流电机的调速性能好,而交流异步电机的电源提供方便获得,好像才说得过去。

网友H:
看得出这里所有人对直流伺服电机都没有真正的了解,直流伺服分直流无刷与直流有刷,直流无刷与交流伺服在电机上(注意是电机,不包含驱动器)是完全一致的,2着区别主要在驱动器上,目前由于国内追求低价,日系数字交流伺服电机作为工业主流伺服电机,其市场应用量远远大于直流电机市场,这样,直流伺服电机成本与交流伺服比,也就越来越高,目前直流伺服通常在以下场合使用。(注意:前提是必须使用伺服电机)
1,供电有安全限制,或必须电池供电。
2,体积很小,或功率很小。
3,转速要求很高,如6000转以上。
4,对有干扰敏感的场合,如楼主使用或影像使用场合。
5,采用PWM信号直接控制力拒方式。
    直流电机可以采用脉冲+方向,关键要有适合的驱动器。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shenyang@bjservo.com
我手机可以在google上直接插到。

网友G(2007-03-14):
我知道上一次说得不够详细,但是大家应该知道,直流电机它有很好的准确定位能力,而且精度也很高啊,所以在要求定位比较高的作业场合往往用到.流电机也不错,它也有很好的定位,但精度不够准确,它依赖一个脉冲信号驱动,而且价格昂贵,进口居多.

网友A:
其实不论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它们用于定位场合时,定位精度如何,不是取决于电机本身,而是取决于驱动控制和反馈。
交流伺服系统未必都“依赖一个脉冲信号驱动”。

网友I:
现在有一种位置控制模式的伺服系统,不需要采用脉冲信号来驱动,更稳定可靠!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单 程在 2007-2-12 11:10:00 发表的内容:
  无刷直流伺服真的不怎么便宜
--------------------------------------------------------------------------------------------
那是因为直流无刷和交流差不多的理论。区别最大的是在控制。一个是方波控制一个是圆波控制。而且方波的控制要比圆波的好。日本都是采用圆波控制的交流电机。

网友A:
“而且方波的控制要比圆波的好”看来你并不真的明白不同类型伺服电机的优劣,准确的电机分类是依据反电势波形,分梯形波与正弦波,其中正弦波电机广泛采用磁场定向控制,也就是俗称的矢量控制,具有推力波动小,运行平稳的特点;梯形波电机,也多俗称为无刷直流伺服电机,多采用方波驱动,这确实是事实,不过从原理上存在推力波动大,运行平稳性差的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门子的1FT5(方波,目前以不继续供货)和1FT6(正弦波,目前仍推荐用于高精度高平稳性场合),而其1FK7,则属于高效率,低成本伺服电机,目前大量出货,但平稳性不及1F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