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应用

楼主(2007-02-06):
大家好,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控制柜里有两个单独的开关电源,一个是+24v一个是+12v,在现场需要将+24v接入仪表,为了接线方便我可以把一个开关电源的GND 和另一个开关电源的+24v接入仪表吗,另外开关电源的GND可不可以接地呀

网友A:
为了接线方便我可以把一个开关电源的GND 和另一个开关电源的+24v接入仪表吗
----------------------------------------------------------
没有说清楚。

楼主:
为什么不行

网友B:
如果12、24两部分用电电路不要求电源的全隔离,二者的地可以接在一起,就可以按你的说法,用一个电源正另一个电源地;如果二者地不接在一起,就不能用一个电源正另一个电源地。

  我觉得观点,直流地、电源悬浮比较好。但我记得看过西门子PLC的接线图,它的直流地好象是接大地的。我认为,如果你不能保证大地干净(一些强电磁干扰的设备地不要接进来),还是不接的好;就是说,交流地与直流地一定要远远分开。

  对于直流系统来说,它的接地从电子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可接可不接,可以阻容接、电阻接、电容接(电感接我还没试过,呵呵),而且,接地的同时还要配合其它屏蔽、隔离等措施,才能提高电路的可靠性。如果考虑不周,有时接地反而使系统可靠性变差。

网友C:
这位仁兄讲得好
世上还是好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