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负载惯量计算

楼主(2007-02-06):
机构是:电机+减速齿轮+滚珠丝杠。滚珠丝杠螺母接一根推杆,推杆只受一个轴向推力F。
在计算电机的负载加速功率时(计算启动所需的功率),需要计算负载惯量。但是计算负载惯量的公式中都是以负载重量计算的。而我的机构中没有负载重量,只有推力。是不是就不用考虑负载惯量了?或是就把推力F作为负载重量?
谢谢!

楼主:
对上文的补充!

楼主:
哪位好心人帮帮忙,看一下!一直困惑着!十分感谢!

网友A:
运动惯量是一种力 参考牛顿力学
变速运动 ∑F= ma
匀速圆周运动 F= cosαmv2/R
匀速直线运动 F= mv2

楼主:
上述的F始终存在,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当作负载重量在加速功率中计算?

网友A:
晕 中学物理题啊
单位时间内电机的功率应该全部转化为负载的动能 根据W=E
知道负载质量 设定需要的负载时间和速率 或者加速度 这个计算就完成了
为什么老是要记挂负载重量这个概念 它可能对摩擦损耗 阻力等有一些影响 与速率呈指数规律上升 一般只要不是速率非常大 这些损耗还是很小的
考虑不可逆损耗及效率等因素 将计算结果放大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负债质量的问题我知道。我在这里关心这个推力怎么样才能换算到启动功率里。就是说:这个力越大,启动时的功率肯定会越大!我本来选择电机功率时是按照这个推力乘以螺母速度得出的。但是电机公司说,启动时所需的功率会更大,所以要计算一下!
另外,此处的负载的质量只是包括丝杆螺母及推杆的质量,相对于推力来说很小。所以想讨论推力带来的影响。
谢谢!

网友A:
这个力越大,启动时的功率肯定会越大!
这个说法不正确 力和功率完全是两个概念 当力无限大时而需要的功率可以无限小
理论上电机需要的最小功率,只要能克服摩擦等阻力损耗就能带动负载
至于你所说的推力问题 跟两个因素有关 一个是减速比 一个是负载运行后的速率 这个速率越大 电机输出的功率才要大 推力的大小只与电机启动扭矩和减速比有关 与电机功率毫无关系
你应该从速率来计算电机功率 从减速比来计算推力
分清概念 理清头绪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楼主:
如果不算减速器和丝杆惯量的话,选电机时是不是用下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