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问题

楼主(2007-02-06):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想用6-12v的电压带动24v的报警器,怎么做?

网友A:
先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再驱动报警器

网友B:
是个好主意, 但需要12V的继电器.....

网友C:
用DC/DC,12V/24V。就OK了。

网友D:
AC还是DC的电源?一个变压器的成本才几块钱有必要么?

网友E:
方案一
12V继电器
方案二
一个光耦,两个电阻,一个达林顿三极管
你觉得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F:
DC-DC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