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鼓风机空气流量用什么流量计合适?

楼主(2007-02-06):
要经济实用,价格不要太高.精度要求也不很高.谢谢

楼主:
要求4-20MA信号远传,现场可以不显示.

网友A:
这样的选型很多呀 要看您的工艺管道直径还有流量范围才能选择出性价比合适的气体流量计

网友B:
涡街流量计就可以,我这的DN150以下的也就5000左右,不知您的具体管径多大?可以与我联系,我可以进一步给您报价,我得联系:13381469700——邬金翠

网友C:
当然是阿牛巴,不建议涡街

网友D:
孔板+差压变送器,阿牛巴+差压变送器,差压变送器的价格基本决定总造价。孔板的压损大点,阿牛巴小点。一般推荐孔板,精度好点。

网友E:
要看你的管道直径, 如果DN400以上,还是阿牛巴较好....

网友F:
用孔板加差变的多.

网友G(2007-04-22):
首先确定你安装流量计的管径,然后在确定你测定的空气里有没有大的含尘杂质,然后确定选用合适的传感器。若小管径的可选孔板流量计,大管径只能选阿牛巴。具体参数及配置可上网查询

网友H:
我们用  差压计(三组阀)+ROSEMOUNT差压变送器,
设成开方特性。

网友I:
流量是多大.你只说了输出信号.

网友D:
你鼓风机后的压力和温度大概多少?如果和标况差的大而且变化比较大最好还要温度压力补偿,如果变化不大可以用系数补偿

网友J:
呵呵 楼主估计已经不看这个帖子了 大家。。。。。

实际上阿牛巴什么的 楼主多半不会用的,嫌贵!

楼主:
DN400的,现用插入式涡街流量计,4000元左右,三无产品,就是精度太低,我要求精度很低,误差30%以下即可,只要线性变化即可.但没有空气流动时电流输出要在4MA左右,两线.有空气流过时线性变化即可.

网友J:
你这个场合根本就不适合用 插入式涡街流量计
不可以1味追求便宜,首先要好用,然后看便宜

楼主:
精度已经放的很低,要电流信号远传,因用户不要求精度,和量大.

网友K:
建议用阿牛巴精度和价格都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