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人机HITECH上载功能

楼主(2007-02-06):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使用人机HITECH上载功能.我是刚在学习此软件,可是就不懂怎么把机子的画面上载至电脑上.
            小弟先谢了!!!

网友A:
adp3的软件你上载上来也打不开!

楼主:
对呀!那请教有什么办法打开呀!那我怎么修改呀!

网友B(2008-06-14):
有没有办法!搞定上载,我这个是上载要密码!但是我这是开发,才从厂家发过来。

可能厂家设置密码了?!不明白!如果设置了,如何更去掉!

网友C:
呵呵;老型号的可以上载,但不能编辑或打开;

现在的6600系列是可以的;

网友B:
现在可以了,我用的是PWS6600S-S,当你想上载的时候!当你HMI设置没有问题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密码画面,当然没有ENT也就是确定,叫人有点晕!

不过只要你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了,跟拨电话一样,没有确定!

然后就出现进度条了!当然密码在那儿呢?它当然在你的软件上,如果HMI没有设置密码。那你就用ADP当前版本的密码,在“应用”->“工作参数”->“密码”

但是如一楼说的,打不开,因为格式不一样!我找到了在写上来!

网友D:
首先拨码开关要拨对,再进入系统画面点上载模式

把编程电缆和电脑连好

老的屏可以上载及程式复制

但不能编译

新的可以上下载及重新编译

值得一说是

海台克的保护功能还是嘛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拨码开关要拨对,再进入系统画面点上载模式

把编程电缆和电脑连好

老的屏可以上载及程式复制

但不能编译

新的可以上下载及重新编译

值得一说是

海台克的保护功能还是嘛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