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能耗制动图纸求教

楼主(2007-02-06):
电机是2800R/MIN的1.1KW三相异步电动机,原来用的机械制动,现在改到电容能耗制动,电容是10000MFD450VDC两个,用的时间短坏的快,电容用的也贵一个要500多.所以我想改成不用电容,不知这个图行不行,参数怎么选,各位大侠,辛苦了,多指教

楼主:
怎么没图,郁闷,

网友A:
去找本书(电工使用600问)里面有的是你要的东西了。可惜晚上我的书没在,否则就给你张图片了

楼主:
未标的延时开关是KT1不知道那个二极管6A10的过不过流,电阻是5欧姆100W够不够大第一次往上贴图不好意思,

网友B:
看图,总感道有点别扭,你的意思是用KT1定时来实现自动停车制动吗???其实图下面的KT2我感觉可以给省掉,直接用KT1的瞬时断开延时闭合的常闭触点和KM2线圈串接起来。。。不过没有你这样的安全一点。。。
1.1的电机,,你至于在制动回路再接个电阻吗??我们7.5的电机都是直接找个整流堆给接上了。。效果还不错。。。建议你试验一下。。。。

楼主:
KT1是延时断开
KT2的作用,是延时制动,不然的话2800R由于惯性作用,联轴器容易断掉。用整流堆来制动是个好主意,不知有没有型号,功率要求,麻烦你讲一下,在下先谢了。

网友C:
KT3的常闭位置错误,它的作用应能使KA断电一次.否则KM2会多次动作.

网友C:
能耗制动部分的电阻要取消,再加个24v变压器和一个500mF50V的滤波电容.这样更稳定。

楼主:
电容兄弟说得太对了,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D:
说的不太清楚,图也不对哦,电阻和电容是没有太大必要要的

网友E:
图还是可以借鉴的,不过提问太不具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