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机轴承多长时间加油保养

楼主(2007-02-06):
现在的电机轴承用油多用锂基脂,问多长时间补油,清洗换油

网友A:
一般运行2000--3000小时

楼主:
以前按2000--3000小时解体电机做,但打开电机轴承发现油的状况还好,2硫化钼锂基脂耐用,故在8,9个月时不解体电机,仅松开轴承盖用油管送入油脂,只是如此以后,掌握解体电机做的时机就没有底了

网友B:
我们是2年一次大修,平时注意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多公司不太重视,基本不去做换油动作。我们是定期做检查测试,注意马达电流数值,发现异常拆卸检查。

网友D:
根据实际情况吧,我认为只要环境允许,温度不是太高隔个一年半载都没问题,要是太高了,就要多注意了,一季度就要看一次。

网友E:
我们随设备每年都检修

网友F:
我们是每两个月用油枪加30g-50g,一年打开轴承盖清洗一遍,至于大修,好像不出现问题就一直用,有问题就大修,用备用电机换。

楼主:
很有启发,谢谢热心的同行!

网友G:
还有用其他润滑油的情况吗?种类?

网友H:
同意海清说的

网友I:
我们是进口的设备,运信快三年了没有做过保养性的加油,什么时候发现异响了才检修,因为听说有加油加出问题来得。

网友J(2007-10-29):
好文章.顶一下!

网友K:
要看多大电机了

网友L:
我们几十台水泵都在90KW上下,都解体还不累死人啊。

网友M:
太多了,只有坏了再说。

网友N:
1年加1次.

网友O(2009-06-05):
同行们讲得很好可以参考

网友P:
呵呵,我们一般不加油,发现有异响后再打开检查.

网友Q:
一般不加油,有问题在检查。

网友R:
160KW电机运行中线圈绝缘击穿对地短路。轴承不坏,转子不拖底,不超负荷,是什么原因?

网友S:
我这边的设备二十四小时运转,只有出问题了才维修,平时只做些适当的保养!

网友T(2009-12-08):
我厂一台ABB电机1500转的注油孔内油脂颜色发蓝,不知道能不能用3#锂基脂注油,请教大家

网友U:
我厂凌格风的空压机55KW的电机以运行6000多小时。前些天主任叫加油,报了电机润滑脂。可是采购买来的是大中型汽车轴承的润滑脂,并且卖润滑脂的说这种是好的滴点能达到200度比锂基脂的要好。不知道这种好不好用!

网友V(2011-09-28):
一般小电机的轴承有必要加油润滑么,怎么进行开机加油啊?????????

网友W:
要经常检查轴承的温升,及时处理!

网友X:
呵呵,我们一般不加油,发现有异响后再打开检查

网友Y:
我们纺织厂一般是每年十一月份左右淡季错开做保养,平时因为是24小时开的,出了故障才修!

网友Z:
引用 网友X:
关于呵呵,我们一般不加油,发现有异响后再打开检查

异响是轴承已经损坏,需要更换了,不然电机有失效的危险。

网友Z:
根据级数和电机工作的环境有所不同,一般4P的电机4000小时加50g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T:
关于我厂一台ABB电机1500转的注油孔内油脂颜色发蓝,不知道能不能用3#锂基脂注油,请教大家

SRI-2 也是蓝色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V:
关于一般小电机的轴承有必要加油润滑么,怎么进行开机加油啊?????????

小电机用的是封闭的轴承,不用加油

网友AA:
我这儿有很多6、70年代后期的车床,除了扫扫灰尘,从没做过其他保养.

网友AB:
引用 网友R:
关于160KW电机运行中线圈绝缘击穿对地短路。轴承不坏,转子不拖底,不超负荷,是什么原因?

应该是绝缘漆等级太低,或者绕制的时候漆包线损坏引起,或者线圈固定不好,起动转矩使其摩擦引起

网友AB:
要看轴承质量已及运行环境,一般2500小时添加2硫化钼锂基脂一次。

网友:
大电机有时间就加加油,小电机嘛,200多台,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

网友AC:
国产电机经常检查,进口电机时间较长

网友AD(2011-11-01):
最简单的方法 没事拿一根铜棒听轴承 好的坏的都听听 你会发现其中奥妙的

网友AE(2011-12-07):
电机加油是按级数判断加油的,3000转大约3个月,1500转大约7个月1000转大约1年。

网友AF:
我们公司的电机是计划检修,半年一小修,一年一大修,好多设备是一用一备,15天切换一次,到小修是检查轴承,适当加油,以前加的是3#二硫化钼,现在加的是统一润滑脂,平时运行中出现有杂音,就临时检查,加油或者是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