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空开代替熔断器和漏电保护器的问题

楼主(2007-02-06):
如果要用空开代替熔断器或者漏电保护器,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如果代替的话,空开的额定电流如何选择?是否要与原来的熔断器或者漏电保护器的断开值一致呢?
小弟新手,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等你成为正式搞电气工作后再到网上谈。

网友B: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有空时再和你聊,或用QQ聊吧,535808915

网友C:
基本问题多动脑子

网友D:
哈哈。蓝流星说这话太好笑了,每个人都是从0开始的,空开永远没法替代的,因为他们的性质和原理,作用都不一样,你好好的看一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