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好做,人难当

楼主(2007-02-06):
我遇到一个很容易的难题,我厂有一台涡街流量计出现了流量不稳定且始终显示偏小的现象,怀疑是传感器有问题更换后不行,其主板、连接模块及显示板都检查了均没问题,再后来检查了具体工况,流量计测量管内及其前面的管道结垢较多(此表的介质是60℃的热水),而且水垢已经开始脱落,我们检查时发现有两三块约1cm^2左右的水垢堵在涡街处,我们随即对流量计测量管内的水垢进行了除垢,情况好转了半个月,后又出现类似现象。我建议对流量计前面的管道进行除垢(此需生产给出时间)以防止垢块堵在涡街处而影响测量,但工艺和生产坚持说是流量计有问题,无奈我们找了一台一样的流量计代换后仍出现类似问题,但工艺和生产还是坚持说是流量计有问题,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老总对此也是将信将疑。
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是坚持技术呢?还是…………

网友A:
我厂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利用检修时间更换.这个老总怎么就不明白如此简单的道理呢?要不,换一个名牌的,比如rosemount,e+h

楼主:
流量计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们把此流量计装在其它地方使用起来很正常的。
前面的管道内脱落的水垢结块容易堵在涡街处,更换成什么品牌的也不会解决问题呀。
除非更换为电磁的或许会好一点。但这样会大大增加成本呀,再说原来的流量计怎么办?

网友B:
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向厂里或公司汇报,这样很正式的,容易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网友C:
可以在流量计进口处加并多一个清洗管道,平时流量计工作的时候该管道堵住,每隔一段时间清理一次,好处就是不用拆流量计,用刷子就可以清理了。

最后说一次,流量计探头是要保持清洁的,我们公司用测尿素的电磁流量计每个星期都会清洗一次。

网友D:
写份报告给老总说明原因

网友E:
工艺和生产坚持说是流量计有问题,老总对此也是将信将疑。
买一个最好的换上去,给这些人一个响亮的“耳光”

网友F:
   理解工艺的意思:他的要求是需要知道准确的流量,其他的就是仪表专业的问题了,我们这里的工艺人员也是如此的,协商好了。

网友G:
有没有排污装置

网友H:
协调一下,应该会达成一致的吧

网友C:
最好的流量计谁不会用,现在关键是用一般的流量计达到最理想的效果,才是做好仪表的真本事。

网友I:
老板会这么说,我要结果,过程不是我考虑的事情.
好的东西不一定哪里都好用,
解决问题要全面下手,不要一条路走到底

楼主:
我想这里应该有个管理和协调的问题。
问题是已经发生了,生产、工艺、设备各持一词时,大家还是应该坐下来,静下心,客观地去分析和处理事情,最好先不要说是谁的问题。
等把问题解决之后再说不迟。

网友J:
我在工作中常遇到这样的事.我现在都麻木了.如果坚持真理,你就的小心主管搞你.有时间多多交流QQ357991897

网友K:
协调一下,

楼主:
一般做技术的都喜欢坚持真理,可坚持真理是需负出代价的。
实在是无奈

网友L:
这就是扯皮,,原来我在机械工厂的时候就是这样!!!
设备出了问题,,电工说是钳工的问题,钳工说是电工的问题,,只能让领导出面,双方人马都到场,看看到底是谁的???

网友M:
因为不懂,所以瞎猜.

网友N:
要有底气

网友O:
我们这些搞维修的就是搞服务的,老板经常灌输思想给我们,设备要服从工艺,工艺要服从生产,干维修的要服从调度,没辙,认了吧老弟

网友P:
   一般做技术的都喜欢坚持真理,可坚持真理是需负出代价的。
实在是无奈.我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