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L王牌2509S的维修

楼主(2007-02-06):
大家好!
TCL王牌2509开机图象及频率不稳定,雪花严重,伴有噪音.经遥控器手动微调后图象清晰,但换了频道故障重现(所有台都和上述一样)请求各位大侠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A:
是锁台部分有问题,频道锁不住了.这是个比较常见的毛病,可能是里面的某个电解电容失效了

网友B:
太简单了.一般是中放电路的中周老化所至

网友C(2007-04-16):
中周坏,发过电路板来,免费修理,邮费你出1318100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