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07-02-06):
有一台用安川伺服控制的钢带开平机,如设定了长度是1200MM,第一张是1200MM,第二张变成了1201MM,第三张是1202MM,第四张是1203MM,第五张是1200MM,第6张是1201MM,如此循环,不知那儿出问题了,好像是不是伺服上啊,请教那位高手,谢谢大家.

网友A:
呵,那得看看你的伺服是用什么控制的了,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可以联系QQ:113470335

楼主:
位置控制

网友B:
用上到位信号和脉冲前除功能

网友C(2007-03-27):
建议楼主查一下上位机,从你反映的情况来看基本都是偏长了,也就是伺服走多!我认为也可能存在外部干扰!我有个小方法有兴趣的话楼主可以试一下:将控制信号线的PU+和PU-调换一下!

网友D:
可以设定600MM,让它送两次。程式作些改动!

网友E:
检查编码器电缆和上位到驱动器的控制线屏蔽是否做好!
另外考虑机械机构是否总在缺陷!
看看送料辊与刚带间是否有因表面涂层导致的打滑现象!

楼主:
LUST说对了,现在好了

网友F:
" 检查编码器电缆和上位到驱动器的控制线屏蔽是否做好!"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G(2007-08-23):
麻烦把原因说清楚,到底是怎么解决的?谢谢!!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