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浓度变送器的死机问题

楼主(2007-02-06):
我也看了有关解决信号干扰问题的资料,我现在碰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不知是否与干扰有关,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出现问题的是2台BTG的MEK-2300型旋转浓度变送器,故障为时常出现死机现象和丢失数据,出现的次数有时很频繁,有时相隔时间很长.死机时浓度值固定不变,丢失数据时浓度值一般显示最大量程或99%,内部参数如量程、偏移量、K值、setpoint值都会改变。我已采取的措施:加装了信号隔离器、变送器电源盒内接地是专门做的接地,但现在仍不行。这是否是干扰的问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变送器本身出现了问题?另外,变送器的外部供电正常吗?

网友B:
“内部参数如量程、偏移量、K值、setpoint值都会改变---”明显是浓度变送器本身的问题 建议和厂家联系 或者拆开看看 有没有CMOS电池什么可以更换的东西

网友B:
不过从这段情况看:“故障为时常出现死机现象和丢失数据,出现的次数有时很频繁,有时相隔时间很长.死机时浓度值固定不变” 可能片子也有不好的

网友C(2007-07-23):
我公司2002年使用的,今天第一次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处理方法是把变送器从新上电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