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器

楼主(2007-02-06):
有谁能说说燃烧器的原理和程控器的安装方法?我这里有一台程控器有点问题,就是打不着火.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程控器没关系;电眼有问题.

网友B:
打不着 不一定是电眼.高压.油压.风门.燃烧室负压都有关系

网友B:
什么用途的,用的什么程控?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是电源坏了,把电源撬开,把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D:
燃烧器??什么东东?

网友E:
点火变压器能正常工作点不着火,应找阀门故障,点火电磁阀没打开;不能打火则找点火变压器故障。程控器上的继电器容易坏,查一下。不知是什么燃烧系统,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网友F:
能说明是何种燃烧器吗?最好告诉程控器型号.不打火有很多原因:程控器是否有输出,变压器,点火线,点火电极是否完好.电眼短路程控器也要报警.ch00143@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