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等离子切割机的原理

楼主(2007-02-06):
那位师傅知道等离子切割机的原理,告诉一下,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空气等离子切割机是一种新型的热切割设备, 它的工作原理是以压缩空气为工作气体, 以高温高速的等离子弧为热源、 将被切割的金属局部熔化、并同时用高速气流将已熔化的金属吹走、形成狭窄切缝。 该设备可用于不锈钢、铝、铜、铸铁、碳钢等各种金属材料切割, 不仅切割速度快、切缝狭窄、切口平整、热影响区小,工件变形度低、 操作简单, 而且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 该设备适用于各种机械、金属结构的制造、安装和维修,作中、薄板材的切断、开孔、挖补、开坡口等切割加工

网友B(2007-03-16):
很好,那是不是说压缩空气只是起到吹走已融化的金属的作用啊?

网友C:
TO 楼上
不是的,一方面是吹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提供等离子体的气体来源.

网友D:
他的工作原理大概是
将交流变直流(电压可调),作为工作电弧的电源,另有部分升压成高压电,作为引弧电源。

网友E(2007-08-23):
所谓等离子体,指气体在高温下,在电的作用下被电离。具体是由钨电极产生电弧,压缩空气通过电弧被电离为等离子体,再经过喷嘴的束缚作用产生能量集中的等离子束。可以想像为在电焊条的中心通过压缩空气。

网友F:
很好,那是不是说压缩空气只是起到吹走已融化的金属的作用-----------------------------------------------------
还有个作用就是将电弧压缩,提高温度

网友G:
气体应有隔离温度作用,等离子电弧应可达16000-33000K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