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闷!台达VFD037M43A报CFF但是模块却没有问题

楼主(2007-02-07):
一台台达VFD037M43A开机报CFF(查资料说模块可能坏,或者保险坏)可是将模块拆下来离线测试没有问题。很纳闷!有那位高手能解此迷?

网友A:
你可以在不带模块的情况下上直流电压,看还报不报故障。

网友B:
电流检测有问题吧?

网友C:
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D:
更换电流互感器

楼主:
看到有好几位高手都有见地,非常感谢,我回头就去查,

楼主:
今天在不带模块的情况下上直流电压,还是报CFF故障。

网友E:
更换CPU板就可以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换了就好了,加我的QQ595181660讨论讨论

楼主:
终于查出是互感器的问题,将那个拆掉就不会报警,谁有卖的?请联系我们13671356950

网友F:
你的互感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
电路板上电路板号3811086300

我发现和互感器还不是直接关系,当我在初级加通一个1.5A的电流时有一组不会有显示,电路板上有个90f009的14脚芯片之前的电压都是一样的,谁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呀?

楼主:
互感器DCS2那一路接5v灯泡时不会显示有电流,其它2个都会显示1.5A,测1脚输出脚有-0.3v电压输出,说明90F009可能已经坏.

网友G:
该机GFF故障确实与电流互感器和周边电路有关,你所说的90F009应该不是芯片型号,请问芯片编号是否为DU5?如果是的话,那么芯片型号应该是TS524.
祝你好运.

楼主:
真的,你对这款还真了解,我之前一只看成是5241,怎么也找不到资料,后来我发现互感器和松下BFV80554Z(400V 5.5KW)用的一样,但是管脚排列不一样,松下用的那个芯片为BA10324AF(是个运放)我于是找了个324出来准备代换试试,可是看这个324也是ST厂家的下边也有916044,我才明白这个90F009不是型号!!!!!再仔细用放大器看芯片上那个5有点象S,那么1有点像I也是就找到了资料TS524ID   PRECISION LOW NOISE QUAD OPERATIONAL AMPLIFIERS 哈哈,准备上来告诉大家没想到 roycf老兄早就知道了.向高手致敬!!!

楼主:
楼上的roycf: 你好!那么这个524可以用324代替吗?

网友G:
下面引用由CXTHLZX在 2007-3-3 16:38: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roycf: 你好!那么这个524可以用324代替吗?
--------------------------------------------------------------------------------------------
这个我倒是没试过,TS524是精密型的,双电源供电,与LM324脚位定义是一样的,估计可以.
我想楼上老兄也应该试过了吧,把结果公布一下吧.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H:
传感器坏的可能大

楼主:
还没有试验,不过,我有结果一定会告诉大家的.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524I   TS524ID(ID=贴片) 精密低噪声运放 ,低飘移低噪声低失真 高增益带宽15M 高回转速度 内部保护2KV

刚看得资料,我今天买了5片/8块=40,贵不贵?

楼主(2007-03-10):
老大,更换了那个524I后故障依旧呀!!!(测那个524肯定坏了)

楼主:
最新检测结果:测量互感器的4条小脚有3条都是三个并联的,
只有一条脚分别通过一个1202的电阻到一个524I芯片,分别监测这三个脚发现DCS1的这个电压当报警CFF之前就开始有0.02的电压然后到0.1X后就会有报警,而其它两个互感器的这脚都是0v,将这个拆除后就不会报警.将另一个拆到这个上面就不会报警,

所以现在需要2个互感器,哪位有卖给我2个,电话13671356950

网友I:
我有,苏州盛泽13913710179

楼主(2007-05-07):
买了三个互感器(拆机的)更换后开机运行(无模块)就显示0.7A,后分别给每一路加入电流后发现其中一个有问题,---退货,还用原来的其中一个后开机运行显示0.0A
另外:
DCS2互感器在加入了电流后不会显示是因为它这一路没有连接到主板上的线而别的两路都有,但是这个有到比较器的(三个互感器是并联后到比较器上的)线,所以如果这路上有过电流同样变频器会动作只是没有显示到面板。
维修结束。

网友J:
上电后互感器两引脚为工作电压,另二脚应无电压0.050V以下)否则是074或3303D坏

网友J:
互感器内集成电路型号4570

网友K(2007-12-17):
我也遇到到了同样的问题 !     感谢大家了

网友K:
谁知道这变频的说明书在那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