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压电器参数

楼主(2007-02-07):
在低压电器如塑壳断路器中有一项参数I2T是什么意思呀(I的平方乘以T)

网友A:
反时限:电流越大反应的时间越快。可以参看器件的手册,上面有时间曲线的,最典型的就是像ABB或施耐德的三端保护,L,过载保护;S,短延时;I,瞬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