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pt100和3kw的380v线一起穿管,干扰大吗

楼主(2007-02-07):
pt100和3kw的380v电机线一起穿管,电机不长时间用,干扰大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给PT100再套上一根小金属管

楼主:
micr2000,您好,这个方法不晓得有人用过没有,和pt100用屏蔽线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B:
动力线和信号线不能并行走线,这是工控布线的基本原则。

网友C:
这是100%的违反了设计原则, 出了事故要进班房的!!!

网友D:
不好,分2个桥架吧

网友E:
不复合标准

网友A:
我以前用过,跟分开布线效果一样,比用屏蔽线好,没有干扰

网友A:
不要用金属软管哦

网友F:
一般没有事。可是二般就说不准了。我遇到过,很多地方没有问题,偏偏一个点就不行,后来改改线就好了

网友G:
建议分开布线,或者穿金属管

网友G:
不做任何措施,干扰会很大的

网友H:
绝对不能这样,单独配一根保护管

网友I:
还是分开走线,如果电机启动,干扰非常大

网友J:
原则上要分开,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也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