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求助

楼主(2007-02-07):
我用伺服位置控制系统控制钻孔,遇到这样的情况:钻头有时候遇到某些工件一开始钻不动,几秒后快速往前冲一段距离后开始正常加工。这样很容易断钻头。
有没有专家能帮忙下:
1.伺服+PLC系统位置控制模式如何判断伺服系统运动中原地打转没有正常进给了?

网友A:
一开始采用低速进给
或采用电机扭矩检测

网友B:
钻头有时候遇到某些工件一开始钻不动,几秒后快速往前冲一段距离后开始正常加工。这样很容易断钻头。

位置增益太低了。

网友C:
认为位置增益低是有道理,不过要几秒后采反应!不至于这么低吧?!

网友D:
可不可以用多段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