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速度环积分时间问题

楼主(2007-02-07):
松下伺服器,内部采用速度控制方式,现问题如下:
1.设定PR50,速度指令增益为60,即60rpm/v;则调整速度环增益,积分时间对速度有没有影响?即改变了速度增益、积分时间参数后,输入1V的电压后,速度还是60rpm吗?
2.积分时间设定为1000,即积分时间失效,则输入1V电压后,速度只有16rpm,是不是不能取消积分时间啊?
3.当积分时间为20以上时,则“伺服ON”打上后,电机轴不自锁,只有积分时间小时候,电机轴才不动。
4.开环控制系统的传递函数简写的时候,不能有积分环节,那伺服器内部必须要取消积分作用吗?还是把伺服器看作黑盒子
十分感谢!
我的联系方式:yuanjun-sang@163.com;(0)13685286371

网友A:
你在做这些的时候,速度比例增益是多少?负载是多少?

楼主:
先谢谢刘老师!
速度环的比例系数为35;系统自动增益调整时自动设置的,我没有更改.
积分时间自动设置为16,自动增益设置时是可以自锁的.
空载时就不符合要求.

网友B:
只要增益和积分时间设定在合理的范围内,目标速度与模拟给定间的基本比例关系是不会有大的改变的,当然是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积分时间过大,实际会降低速度环响应能力,使之迟钝。
速度环基本上都需要有积分作用,以消除速度静差。

网友A:
速度环的比例系数为35;系统自动增益调整时自动设置的,我没有更改.
积分时间自动设置为16,自动增益设置时是可以自锁的.

如果空载的话,速度环比例至少上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