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7-02-07):
请教,台达PLC的高速计数器能否实现读取计数器瞬时值?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只是,计数值变化很快,你要读瞬间值干什么?

楼主:
下面引用由teamo.wan在 2007-2-7 13:55:00 发表的内容:
  当然可以了,只是,计数值变化很快,你要读瞬间值干什么?
-----------------------------------------------------------怎么实现,用中断吗?我用编码器精确测量长度用。

网友B:
是哦!
我也想用编码器测量长度哦!我是这样想的,我先计算好,走多长需要转多少圈,等电机停下来,再度编码器的值,这样也可以测量长度呀

楼主:
我的系统是不可以停止的,只能外部脉冲来读取,不知道EH速度能否在微秒时间内读出计数器数值?请教了......

网友C(2008-06-06):
用探头来采集脉冲数目

网友D:
我也在请教这个问题,有何见解请QQ我515539512谢谢

网友E:
用一个上跳沿试验下

我没有试验过  不过想想是能实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上跳沿试验下

我没有试验过  不过想想是能实现的

网友G:
我有试过给程序设定一个脉冲数,计数器到达指定脉冲数时电机前进的信号输出

不过好像有误差,但也不是很大

网友H:
这个配合一下伺服比较好。配合伺服电机,实现起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