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信号问题

楼主(2007-02-07):
本人在一个PLC+伺服系统控制时发现,即使伺服电机卡住转不动的时候,编码器还是不断反馈脉冲信号给PLC,无法确定位置.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看看编码器与电机轴连接的地方是不是松动了,再看看编码器的安装是不是松动

网友B:
要解决,先搞清楚问题。
1、伺服只要上电,即使不转的时候,也是在原地很小幅度的晃动。
2、如果电气环境不好,即使编码器没有发出脉冲,接收器还是能收到干扰信号的。

网友C:
要做好抗干扰屏蔽接地。

网友D:
PLC接受的是来自伺服的AB两相反馈,还是一相?如果是一相,不容易解决。

网友E:
1.编码器的线。编码器的线,在有些工业场合要求较高,那你就得用专用的线。
2。接地。单端接地(那一端),两端接地,直流接地、交流接地先搞搞清楚!

卡住不动出脉冲,与联轴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