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讨论:可能是原因引起A740-15KW两周后报EOC1?

楼主(2007-02-07):
我们刚刚用了2台A740-15KW,一台在澳大利亚,一台在新西兰,用了2周,全报EOC1???这两台都是替换以前的A540的,A540用了2-3年,模块坏了,找不到只好用A700替代。
电机检测有个详细报告,各项指标完全正常,包括耐压和绝缘。三相也平衡。也排除电源问题,因为旁边还有几台用A540的用得挺好!!
大家说说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停止中复位后如EOC1仍然有,那就换变频器吧。负载,加减数时间,Pr 0, 3, 13, 14,22,这些都有关联!

网友B:
遇见过这些问题,多数的情况下要更换变频

楼主:
我认为参数应该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生产的机器每年500台左右,都使用相同的参数。不过以前都是A500,这次是首批2台A700.现在客户怀疑是否三菱的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C:
同意MODBUSMODBUS观点:
你用的是多大的,Pr 7. 8设定参数为多少.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