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人机编程问题

楼主(2007-02-07):
求助;我用台达人机和台达SS型PLC连机使用,程序装好后,人机端只能读不能写,也就是人机能正常显示PLC的运行状态,但不能发出控制命令,
比如我按'X1'人机就显示'Write X1 Error'(X1写入错误),按'X2'人机就显示'Write X2 Error'(X2写入错误)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X1、X2是不能在HMI上的写的。那是外部硬件输入呀。也就是HMI软件设计时,要写的操作数不能为X。
不过三菱Q系列的可以是X。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2008-05-24):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个后来发现利用人机写入M就可以。我想台达人机不认PLC的X点。

网友D(2010-10-13):
是的多自己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