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_DP与profibus_FMS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7-02-07):
profibus_DP与profibus_FMS的区别是什么?

请大家进来谈一谈?

网友A:
一个是485通讯,另一个是光纤通讯

网友B:
楼上说得太精要了,支持

网友C:
FMS主要用于连接S5系列和非西门子的支持FMS协议的控制器

网友D:
不错,长了知识

网友E:
profibus由3部分组成,即DP(decentralized periphery分布式外围设备)PA(process automation过程自动化)和FMS(fieldbus message specification现场总线报文规范)。DP用于自动化系统中单元级控制设备与分布式I/O之间的通讯。FMS定义了主站与主站之间的通讯模型,主要处理单元级的多主站数据通信,可以在不同的PLC系统之间传输数据。DP和FMS使用相同的传输技术和统一的总线存取协议,可以在同一根电缆上进行,可以用RS-485,光纤传输。

网友F(2007-04-16):
数据交换的层次不一样管理层  数据层  设备层

网友G:
profibus_DP使用范围要广很多啊。

网友H(2007-08-09):
我们单位其中有一项目由四台PLC组成:S7-300两套,S7-400一套,
S5一套,组成PROFIBUS网,上位机两台运行WINCC5.0,用CP5613卡,
可能是有S5的原因,我看到用的是Profibus-FM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