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兼职用vc,vb开发上位机软件

楼主(2007-02-07):
我用DSP开发了一个运动控制器,3轴,具有3轴直线,圆弧插补,S曲线加减速,通过串口和MODBUS协议用G代码直接控制。求兼职用vc,vb开发上位机软件,串口和MODBUS协议,如你有兴趣,请联系我。我在深圳。
swl418@yahoo.com.cn

网友A:
http://www.kitsnet.cn/blog/post/155.html

看看这个软件,我刚开发完的..

正符合你的要求..

如果觉的合适.请联系QQ:6186986

网友A:
我的Email: baidusoft@hotmail.com

网友B:
请问一个小问题,我用VB写的OMRON PLC 与VB的通讯程序,程序理有启动、停止PLC运行的代码,大概反复按下启动、停止按钮,这个时候,能正常启动PLC理头的程序工作,但是在画面上的PICTURE控件不会自动改变颜色,也就是说不能监控PLC的工作状态。请高手们给予帮助。
newchp@126.com

网友C:
用组态软件自己组态就可以了,你这个几个io点免费的就搞定了。
32点免费组态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supercx.com/FreeVersion.asp

网友D(2010-06-23):
寻求PLC编程兼职本人为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毕业,男,28岁,工作5年,居住东莞虎门,
长期从事PLC工控系统的开发,熟悉西门子系列、OMRON系列、三菱FX系列 松下FP系列PLC程序设计,各品牌触摸屏编程,上位机软件(E或VB语言开发),组态软件,伺服定位系统,变频器,对各类传感器,仪表的使用比较熟悉。
可以独立开发PLC工控项目的电气设计,箱柜电气原理图设计等,可根据用户要求提供电气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完成电气柜设计 程序编写调试 CAD出图 说明书的编写等。
对涂装.喷涂行业比较熟悉,如:多轴往复喷涂机等,能CAD PrOE简单机械设计,要求项目地在虎门及其周边地区,联系电话:13433020405,QQ:790346065,E-mail:790346065@QQ.COM,联系人: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