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daN是什么工程单位?

楼主(2007-02-07):
请问:daN是什么工程单位?在压力/张力传感器上看到的,是力的单位吗,合多少牛顿?

网友A:
daN就是十牛;KN是千牛。
100daN=1KN
最大加力推力(daN) 8140
中间推力(daN) 4913
最大加力耗油率[kg/(daN·h)] 2.09
中间状态耗油率[kg/(daN·h)] 0.785
推重比 按干质量 7.87
按交付状态质量 6.62
空气流量(kg/s) 76.0
涵道比 0.48
总增压比 21.7
涡轮进口温度(℃) 1267(起飞状态)
1417(高速飞行状态)
最大直径(mm) 1000
长度(mm) 4230
质量(kg) 干质量(按ГOCT 17106-71规定) 1055
交付质量 1254

网友B(2009-10-15):
1daN=10N,